东芝R600背光不亮维修

楼主(2021-05-15):
东芝R600暗屏

开机背光灯不亮。网上有分享维修案例,暗屏的,查芯片定义是MAX8790AE旁边的保险电阻烧了,也不好用,后来测CCV脚有一个经过1.2K的电阻通过电容接地,电容短路了,拆掉后正常了。
这台电脑一开始也换了一个保险电阻,开机一闪又烧了。从料板拆一个保险电阻,没上电测试。测保险电阻的对地数值200(黑笔接地200多,反向测量是400~500左右);测好板(黑笔接地无穷大,反向测量是400~500左右),反复查找把EXT脚的MOS管和D1二极管换掉还是不好,有短路。
把MAX8790AE模块也换了,也不好用。后来测量是D1升压二极管后面的两个电容测对地阻值是56Ω,好板测量是无穷大。拆下来后测量其中有一个坏了,找料板把两个电容都换了。上电开机闪了一下,不短路了。又暗屏了,测量各个脚的电压,D1升压二极管前端有15V,后面没有30V,测芯片的EXT(13脚)没有电压,好板测量是1V,怀疑是芯片有问题,找了一个好板拆了一个芯片换上,能开机了,测量EXT有1V了。背光也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