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-70 接充电器降频卡顿,电池正常

楼主(2021-05-15):
联想s41-70 接充电器降频卡顿,电池正常 LT415-AMD 14235-14488.03NM04
熟客拿来两台联想机器,告知插充电器非常卡,只用电池就很流畅
可走后就开始开干,简单的排出了一些常见故障后,感觉不太好搞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想着到手的肉不能就这样飞走,于是找来图纸和点位然而并没发现啥。。。。
于是想起客户说用电池就正常,那么首先排出了BIOS和散热他们两出问题不应该出现电池正常,充电器就卡。
结果查了一通相关的电路也没发现什么。
就在这时突然想起台式机温度高就会降频,于是找到CPU的测温电路H_PROCHOT#
Q803的电压不对 习惯偷懒的我直接用一个4K左右的电阻,直接完事

LENOVO S41-35 LT415-ADM MB 14235-1 DIS原厂

网友:
楼主能说下降频卡顿要查哪些条件吗?

网友:
能具体说说吗

网友A:
这个机子不用原装充电器就会降频,可以修改中间的针检测脚的电压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哦

网友:
 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

网友B:
小白我啥也不懂,本以为会直连d和s级,照片上好像是直接连了g级和s级

网友C:
楼主  Q803导通不良?

网友:
用原装充电器就bu会降频

网友:
不是 是我没说明白
因为我是瞎猫遇见死耗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 Q803导通不良?

不懂。。。。。。感觉不对就干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子不用原装充电器就会降频,可以修改中间的针检测脚的电压

百分百是原装充电器!因为换过n个充电器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白我啥也不懂,本以为会直连d和s级,照片上好像是直接连了g级和s级

好像是,g s直连了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苹果电脑电池坏接充电器卡,降频的。

网友:
为什么 用电池这个没问题,用电源这个电路就有问题呢?也不符合道理啊

网友:
10K换4k轻松秒杀

网友:
为什么 用电池这个没问题,用电源这个电路就有问题呢?也不符合道理

网友(2021-08-03):
你好,我的联想s41-70 笔记本也是同样问题。插电后频率降到0.5G,Q803我不懂,可以直接按你的方法修理吗?

网友:
好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是电压偏低了还是控制脚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