==这几天修的其它几块显卡(经验共享)==

楼主(2021-05-15):
图可能不全,没专门拍了,但描述真实仔细,供新手们参考:)

一块昂达680 2G 公版典范

故障现象:不亮机

检测所有供电正常,卡没被拆修过,背面有点脏里面很新。打值PCIE 16对线发现问题,第8号线对(第9号PCIE通道,从0~15号算的)阻值异常,正常线对二极体档反打310多,不正常的第8号是400,而且是接收和发送两对四根线都是400多。

如果说是GPU虚焊,一二根线阻值不正常,怎么会是四根线正好收发两对线全不正常呢?只能认为GPU这对信号电路损坏了。这块卡在华硕B75上能正常点亮工作在8X,在别的V星和技嘉主板上点不亮。屏必PCIE金手指也没用,扔在一边修别的卡去了。

今天没事拿出来再看,突然想起N年前修过一块卡也是类似的情况,于是直接把这块卡背面清洗过后扔进烤箱烤板,120度烤了20分钟,拿出来打值正常,上机测试OK。等冷却下来依然OK。

结论:受潮导致GPU内部异常。

探讨:GPU输出一般是开漏输出,二极体档反打打的是MOS管DS级反向漏电电阻,如果偏大,绝大多数真的是脱焊,如果说是受潮,不可能是GPU基板焊点受潮,也不可能是GPU晶片倒装受潮,焊点受潮不会阻值变大只会变小。

        只能认为是晶片内部电路受潮导致测试时呈现的阻值异常,并且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导致的阻值异常,这只能是芯片设计人员才能解答的了!

一块迪兰R9 380X

故障:不亮机

检测:发现掉件,照网上搜来的高清图和280X电路图(实在找不到380X的电路图)经过分析推测后补好件

现在已能正常亮机,但是打驱动就蓝屏,WIN7 64 装驱动报116错误,AMDKMDAG。SYS错误,网查这类错误无非要么是小供电异常,要么是GPU脱焊或者坏。

GPU已经加焊,故障依旧,重植由于没有钢网只能作罢,小供电仔细查了没有发现问题,显存上家已经加焊过,倒是发现微软图标转圈蓝屏前,GPU核心电压从0.92V升到1.05V最后升到1.30V然后蓝屏。示波器发现GPU核心电压不稳有波动,但卡上的固态电容未发现有老化或高温损坏的迹象。

推测:GPU下面有掉点或GPU损坏。感觉这个GPU漏电比较大,发热偏大有点异常。

一块蓝宝石 R9 RURY TRI X

故障:这卡闲鱼上收的,卖家说是不亮机黑屏,拍时交流了说好了如果是花屏就退货

到机亮机心里一凉:要么捡漏要么就翻车了,打驱动蓝屏116 还花屏,果然断车了,直接上闲鱼和卖家撕逼退货了。

HBM的飞机或织女星,花屏就死,绝对不会炸尸!

网友A:
AMD显卡真的不好搞,核心问题比较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MD显卡真的不好搞,核心问题比较多

a卡修的真不想修了,GPU坏的太多

网友:
大神技术精湛,感谢分享!

网友:
AMD显卡不好搞

网友:
晕,我有个1060 6G的 放抽屉里2个月没用不显示了,380挂咸鱼卖了.是第10多对有一条阻值无穷大,拆了直接量核心也是无穷大,放弃了。你早发帖我就会试试X8的主板,估计百分之99能点亮。瞬间感觉亏了1000多

网友C:
晕,我有个1060 6G的 放抽屉里2个月没用不显示了,380挂海鲜市场卖了.是第10多对有一条阻值无穷大,拆了直接量核心也是无穷大,放弃了。你早发帖我就会试试X8的主板,估计百分之99能点亮。瞬间感觉亏了1000多

网友:
hbm显存看着很高级,实际上渣渣,可靠性极差

想想看,位宽那么大,意味着和普通显存比,HBM要多出几倍的数据线连到GPU上,虽说芯片厂封装出厂时都是好的,难免日后使用中因为温度冲击造成芯片绑定失效。

现实中FURY和VEGA花屏的多的是,而且基本都没得救,连AMD自已都放弃HBM了

网友:
n卡带ti的,a卡带x的,核心都容易坏

网友:
HBM显存的A卡贵的一笔,可修复性还低,谁收谁亏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大神技术精湛,感谢分享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晕,我有个1060 6G的 放抽屉里2个月没用不显示了,380挂海鲜市场卖了.是第10多对有一条阻值无穷大,拆了直 ...

你应该把后8对小电容拆了当X8卡卖啊。。。。。。。确实血亏了·!

网友:
请问楼主有迪兰RX460酷能4G的bios吗

网友:
会修显卡的今天挺忙的吧

网友D:
会修显卡的今年挺忙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会修显卡的今年挺忙的吧

应该都在忙着修卡

网友:
显卡修的少,学习一哈

网友:
gpu一坏基本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应该把后8对小电容拆了当X8卡卖啊。。。。。。。确实血亏了·!

我有一块hd6870黄鱼收来玩的 高兴亮 大部分点不亮 还没有n卡好玩 收了8张450卖了5张 算是整了200多块 嘻嘻 好玩

网友:
请问楼主闲鱼号多少?躲远点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用热风枪到处乱吹一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卡修的真不想修了,GPU坏的太多
a卡现在 核心坏的这么多吗,反而 现在 n卡坏的少点。

网友(2021-10-21):
闲鱼水很深,有专业牛逼的钓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