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6850开机无输出 黑屏 风扇狂转 核心无温度

楼主(2021-05-15):
HD6850开机无输出 黑屏 风扇狂转 核心无温度
求助

网友A:
先测量下供电有没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测量下供电有没有啊

这种情况核心坏的概率是不是很大

网友(2021-07-19):
A卡有上电时序的  3.3  5   12   1.8 ....

网友:
先查供电,再重植核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