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9 380黑屏能认卡

楼主(2021-05-16):
这张r9 380不显示,但进系统能认到,读不到具体型号,能从gpu-z的信息里判断是什么故障么

网友:
用软件刷了,也不行,不知道是不是要用编程器刷

网友:
显存有问题

网友A:
软件测不了咋回事呀,到这就卡住不动

网友B:
联系下 qq879916317  我的跟你问题差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联系下 qq879916317  我的跟你问题差不多

不用qq不好意思,你解决了吗

网友:
估计供电都不正常!!!!!!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软件测不了咋回事呀,到这就卡住不动

多等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

网友D:
注意一下电源功率,低于450W额定功率,Tserver会认不到卡,卡在你那个画面

网友E:
BIOS应该异常了,核心没跑起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注意一下电源功率,低于450W额定功率,Tserver会认不到卡,卡在你那个画面

我电源是750w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BIOS应该异常了,核心没跑起来

感觉会不会是显存供电不正常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BIOS应该异常了,核心没跑起来

有一个三脚mos管没电压,并排旁边那个mos管只有一个12v

网友F:
先看看各种电压出来没有,12V 33.V 5V 1.8V MVDD VDDC VDD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先看看各种电压出来没有,12V 33.V 5V 1.8V MVDD VDDC VDDIC

没时间测了,过几月再说

网友A:
这里两个mos管,只有右边的一个脚有12v,其余都为零,这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等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

一直等也没用就卡这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先看看各种电压出来没有,12V 33.V 5V 1.8V MVDD VDDC VDDIC

核心的电肯定出来了,都识别除了是讯景的tubao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两个mos管,只有右边的一个脚有12v,其余都为零,这正常吗

这个肯定不正常啊。。这应该是供电 降压。 有控制有输出

网友:
图中圆圈上面的8脚管测一下,看看显存供电出来没,或者被拉低.

网友:
供电都没有,,,先修供电

网友:
修卡要有条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记得上来分享一下

网友(2021-08-26):
引用 网友A:
有一个三脚mos管没电压,并排旁边那个mos管只有一个12v

肯定不正常了,你这个应该是显存供电。左边应改有1.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