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E350M1,可以开机,但不

楼主(2021-05-16):
华擎E350M1,可以开机,但不定时断电重启,不稳定。怀疑纽扣电池旁边有腐蚀,不知道那个小电阻可不可以拆掉,一坨锡上去?求各位大神指点!

网友:
你要看一下这个电阻是不是坏了,如果是坏了那你也要看是它的用途,要是限流电阻可以临时找个0Ω的代换一下(以后再换上合适的),如果是分压电阻就不行,必须找一样的更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