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VGA接口行场对地阻值的问题。

楼主(2021-05-16):
一块VGA显卡,自检和进系统都花屏,具体现象是出现很多有规律的竖线,查VGA13、14针行场对地阻值分别为642、791,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波形,这里要请教的是行场的对地阻值是否要相同,才算正常?

网友A:
查vga干嘛,都显示了,查显存和主芯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vga干嘛,都显示了,查显存和主芯吧

这种有规律的竖线,感觉行场出问题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看画面显存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有规律的竖线,感觉行场出问题的可能性大。

不要用修老电视机来看这个问题,这种是显存或者gpu有问题或者虚焊了,别人已经回复你了

网友:
就是核心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