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名人堂gtx780 供电芯片是chl8318

楼主(2021-05-16):
现在测量到vcc有3.3v输出0.6v这正常吗?还需要测量其他测量点吗,我手里只用万用表没有示波器

网友:
应该是偏低了

网友A:
这个3.3不要示波器的。这个3.3不正常,没断线就是芯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3.3不要示波器的。这个3.3不正常,没断线就是芯片了

Vcc3.3v正常但是pmw只有0.6v

网友:
0.6  低了  0.6  低了

网友B:
这个难搞。我前几天刚修到这个,无核心电压。换了这个pwm芯片还是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难搞。我前几天刚修到这个,无核心电压。换了这个pwm芯片还是没有电压

大神,弄好了没有。没图纸太难搞了

网友:
这个0.6V可能是别的地方供电串过来的,,,

网友C:
重点查所有供电,安时序查

网友:
3.3供电没有,有地方短路拉低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点查所有供电,安时序查

时序应该是5v gpu电压 显存电压 pci电压 就5v有 gpu供电只有0.03v gpu供电芯片应该是chl8318控制 输出只有0.6v,没图纸搞不定

网友D:
什么故障呢?万用表试一下核心的电感供电0.6V不正常了,还是MOS管、电容外壳是否阻值低,加焊给核心升电压0.9V正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什么故障呢?万用表试一下核心的电感供电0.6V不正常了,还是MOS管、电容外壳是否阻值低,加焊给核心升电压0.9V正常啊

到核心供电只有0.03 pwm芯片输出是0.6v

网友:
邯钢爱你爱你爱你斌

极致科技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(2021-06-19):
一般VCC和EN如果正常,输出不正常就换8318看看。8510那么多个同时坏的可能性小,PWM由于是方波,测得的电压是不准确的,只能做参考,比如5V方波信号,脉冲宽度调制为50%的时候,有效电压2.5V,而脉冲宽度调制的宽度不是固定的,所以有效电压测不准,部分PWM的高电平是4.5V左右,低电平0.5V左右,按此计算0.6V脉冲宽度不足10%,肯定低了,说不定0.6V就是8318的PWM低电平,也就是没有方波输出,所以GPU电压也就没有。

网友(2022-02-19):
遵守论坛规则,不要恶意灌水,念你是新帐号,给予提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