卡99复位灯灭

楼主(2021-05-16):
不插键盘卡d7,插了卡99  卡代码的时候复位灯灭  拔掉电源后摸摸电容引脚再开机能跑到ad(能输入shell了)过一会还是灯灭   如果插上硬盘怎么弄都过不了99  有人说换显卡,换独显一样过不了99  有没有大神给点思路

网友A:
把键盘接口的 电容取了 或换 掉 看下键盘的 5V正常不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键盘接口的 电容取了 或换 掉 看下键盘的 5V正常不.

正常的

网友:
为什么卡代码的时候全板复位会消失,搞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