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请问各位Wⅰn10怎么不兼职1660显卡,怎么解决

楼主(2021-05-16):
请问各位Wⅰn10怎么不兼职1660显卡,怎么解决

网友:
换别的系统,不要在一颗树上吊死

网友:
装了几次都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A:
去我告诉你网站下载原版系统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我告诉你网站下载原版系统试一试

好的,谢谢,我试一下

网友:
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呀,你是什么品牌的1660??

网友:
建议向显卡官网咨询一下,也许有标准答案

网友:
可以安装,我已经安装过,确定可以使用。

网友:
这个兼职可就太灵性了

网友:
装新版本的WIN10就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驱动手动点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