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68p-ds3开机自动恢复

楼主(2021-05-16):
技嘉z68p-ds3开机自动进入bios恢复,但进度一直为0,是否直接换一个主bios。请各位指导。

网友A:
官网下一个最新的BIOS刷上去就好了

网友:
在线更新多半没戏

网友:
等恢复完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官网下一个最新的BIOS刷上去就好了

进不了系统,一开机就自动恢复,难道要吹下来上编程器?

网友:
放一天也是0%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不了系统,一开机就自动恢复,难道要吹下来上编程器?

直接拆下来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