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景r9 380p能认卡,不显示

楼主(2021-05-16):
各项供电正常,bios芯片信号输入输出和时钟三脚的电压为零,跑测试软件卡最后一张图,这种情况是什么故障呢

网友A:
怕是1.8V没出来吧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怕是1.8V没出来吧!!!!!!!!

1.8v是pcie模块供电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