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盈通GTX960上面一驱动芯片名字,丝印U4BT

楼主(2021-05-16):
盈通GTX960显卡上面有一驱动芯片坏掉,丝印U4BT,不知道哪位大哥哥大姐姐知道这个芯片叫什么名字。

网友:
丝印难道不是上面的 EN 吗?下面的应该是产地批次吧
淘宝上查,貌似应该是 up1909

搜索关键字:QFN 丝印 EN

网友A:
忘了发淘宝截图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忘了发淘宝截图。。。。

嗯嗯,非常感谢,从淘宝上已经定了两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