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760

楼主(2021-05-16):
一张GTX760打驱动黑屏 扫描下D1报错   换了以后还是D1报错  本来想拿下了打阻值的,突然想到把D0换了试试反正买了两个。然后就好了。为什么D1报错换D0可以好了。以前的显存顺序都是对的啊

网友:
换好了就是你看错了嘛

网友:
找  小阳维修 的看看他怎么定显存位置的

网友:
加热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旁边的空焊,被热到了,好快又要出问题的,还是换了吧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