查看设备的时候,突然开关电源炸了

楼主(2021-05-16):
查看设备的时候,突然开关电源炸了,也跳闸了,拆开一看,好家伙,全黑了,还有个原件炸开了,叫TVR 14471*,请问有懂的师傅可以指点一下嘛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因为我前脚刚换完烧掉的交流接触器,还试了一下,一切正常,后脚准备换上门,开关电源又炸了,合上空开,直接冒烟跳闸。 #开关电源维修#  #开关电源维修#

网友:
交流接触器坏一般是超负荷了,建议看控制的设备是不是有问题还是交流接触器过小,然后再换24v10a电源

网友:
已经更换了新的开关电源,具体原因还不知道,估计应该是电压,或电流不稳,导致的开关电源压敏电阻爆裂,压敏电阻爆裂,就会表现为常通来短路正负极,促是空开跳闸保护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