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G400开机不亮

楼主(2021-05-16):
本本可以开机,但没有显示。待机电流0.007MA,开机电流在270MA左右。怀疑是CPU没供电。
主板图
测CPU没有电压输出,于是查CPU供电芯片供电。
1脚和2脚只有3V左右,而标记是5V的,怀疑对,于是查+5VS电压
+5VALW有5V,正常。而输出只有3V,于是查U38脚4脚电压,也只有1V左右,不正常。
待机时Q110的2脚有3V,开机后就变成了0V,应该是正常的。但1脚和3脚可能有导通的情况。
换Q110后正常开机,屏亮,进系统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嗯,好像通病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款机器好多这个问题

修得不多,第一次碰到。

网友A:
这款机器好多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个以前修到过

网友:
这属于管子老化吧,看不出来,只能层层分析,思路明确

网友:
维修就是慢慢检查

网友:
还是老机子好修,现在新板子供电都快看不懂了

网友:
以前遇见过

网友:
谢谢,学习了,增加看图经验。

网友:
怎么2脚正常,怎么又会去换这个Q110呢

网友:
谢谢,学习了,增加看图经验

网友:
试试看有没有效果..

网友:
联想小毛病不断、

网友:
可以。分析到位,好好学习,天天向。加油,少年。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分析到位,感谢分享!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,主板上的jodd2这个10pin的接口能用吗,焊接一个小板的话

网友:
后极转换电路出问题了

网友(2023-12-26):
谢谢,学习了,增加看图经验。多看多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