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小7后摄像头有规律的左右晃动

楼主(2021-05-16):
苹果小7后摄像头有规律的左右晃动,更换后摄,还原系统还是原故障,难道是主板的问题吗》?大师们给支招,谢谢!

网友:
再换一个,最好是测试好的

网友:
这后摄已经在别的手机上试了,是好的

网友:
短接供电测试

网友:
请问怎么短接供电测试,我还没有拆板维修,准备明天拆下看看

网友A:
短接U2501
A1-A2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短接U2501
A1-A2

谢谢,不小心弄坏u2501,这小东西换起来挺麻烦,可不可以将a1.a2.b1都连一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不小心弄坏u2501,这小东西换起来挺麻烦,可不可以将a1.a2.b1都连一起

借一个3v到B2就行

网友:
谢谢,我将A2和B1短接一起,好了,不过还是感谢你的指导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