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ELL 13-7378每次开机都会进入EPSA测试模式。要怎么关掉它

楼主(2021-05-16):
请教各位大神DELL每次开机都会进入到EPSA模式。退出这个模式能正常进入到系统。重新启动也能正常进入系统。但关机之后再开机又会进入这个模式。有谁知道怎么关掉这个EPSA模式。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引导模式不对吧  你bios里改改引导设置

网友:
应该是换主板ma

网友A:
是不是进入此模式的键盘快捷键粘键了?拔掉键盘排线试试行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进入此模式的键盘快捷键粘键了?拔掉键盘排线试试行不行

拆掉键盘一样的

网友:
没遇到过,是不是没保存下来,好像是换了配件就会这样,到官网查查看

网友:
还原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等检测完后下次开机就直接进系统了

网友:
键盘如果没问题,首先检查硬件的改动,一般是不能启动引起的,比如硬盘接触不良,或有U盘插入等等,

网友:
拨打客服电话

网友:
还没有遇见这个故障,在BIOS设置里面找一下

网友:
重刷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学习一下,增加经验。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!

网友:
程序走一遍,下次就不走了

网友:
把那个硬盘模式调下,几天那个传统模式之类的那里,关闭一些没用的引导启动项,比如光驱,外设,网卡之类的,只留一个硬盘启动项试试,

网友:
邯钢爱你爱你爱你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