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师傅们!显卡A11对地阻值大

楼主(2021-05-16):
求助师傅们!显卡A11  对地阻值大  1180   是核心虚汗了还是线路断了啊?谢谢啦

网友A:
如果比正常的显卡阻值大的多,一般都是核心虚焊,可以量的同时按压核心,看阻值有没有变化来确定是不是核心虚焊。

网友:
非常的虚焊

网友:
只能开核心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比正常的显卡阻值大的多,一般都是核心虚焊,可以量的同时按压核心,看阻值有没有变化来确定是不是核心虚焊。

没有bga焊台怎么搞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bga焊台怎么搞啊?

没有BGA搞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