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P30rpo无铃声、不能录音、有时拔号卡死

楼主(2021-05-16):
【故障机形】华为P30pro
【故障现象】无铃声、不能录音、有进拔号卡死
【故障分析】想到苹果7P,这种故障苹果7P上常遇到,是音频芯片问题,不过大部都是断线。这个安桌的会不会也是这个问题呢
拆下主板找到音频芯片位置

拆下音频芯片,测没有断线,直接更换一颗新的芯片

装机试了各项功能,都正常了
【维修结果】声音正常了,拔号不卡了,手机完美修复

网友:
什么导致他坏的。

网友:
这芯片容易坏

网友:
感觉修手机都是秒杀

网友:
需要技术的活!

网友:
芯片吹下来的时候怎么拿下来呢,总是把周围的电容弄掉

网友:
这么多毛病,竟然是一个芯片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