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VA150XG04TB液晶通用驱动板程序备份

楼主(2021-05-16):
前段时间维修了个公司测试用的显示器,里面用的是改装显示器用的驱动板。是主控坏了,淘宝买了个芯片,换上后就OK了。顺便把程序备份下。除了把主控挂的SPI FLASH备份外,还备份了24C04的程序,这应该只是设置分辨之类的没什么用。

网友:
主控的程序是U7这颗芯片,U5是设置分辨率的,没用到,实际显示器也无法自动调动分辨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