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DIH81R换了几个新的

楼主(2021-05-16):
Dell DIH81R
换了几个新的风扇也是这样。主板也没有可以接第二个风扇的接口。bios里面也找不到可以关闭报错。有人知道吗?

网友:
台机的板子,要么是风扇供电没出,要么是检测风扇供电电压的芝麻管或IC废了。。。在系统风扇插座周边测测吧

网友:
这个就是机箱上的风扇有问题

网友:
DELL 台式机?

网友:
对啊,就是台式的。

网友:
system fan failure 的意思是没检测到第二个风扇。可是这个主板并没有第二个风扇的接口。我试过cpu散热器一分二用两个风扇也不行。

网友:
对啊。就是戴尔台式3647

网友:
这个就是机箱上的风扇有问题,必须换原厂配件才能解决

网友:
风扇接口与我们其它风扇插口不一样的

网友:
不是风扇检测线断了?

网友:
如果换了新的风扇还是这样应该是检测电路有问题  可能检测到你的风扇转速不够  或是检测电路断线了

网友:
bios不对,换了bios

网友:
拍个主板全图  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