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820-00840这款usb真的难修

楼主(2021-05-16):
没进系统usb可以,进系统后usb接口不能用,换过那俩c00芯片了,供电正常,也没短路,谁修到过,求指教
芯片

网友:
苹果修的比较少,特别是新款的就更少了。听说芯片带程序要一定要原型号料板上拆的才有用

网友:
我看了一下图纸,修不出来,可以尝试先飞两根线出来,试下USB 最简单的功能。可能是芯片带程序。

网友:
哪来的USB口呢

网友:
是不是要换原拆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