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大神指点一下,a1419风扇狂转,处理器锁频至0.78

楼主(2021-05-16):
a1419风扇狂转,处理器锁频至0.78。拆机发现机器换过屏,没有装温控线,买个温控线装上还是一样故障。处理器换过,机器温度正常。有哪位有维修思路的?麻烦指点一下

网友:
估计还是某个传感器的问题

网友:
查温控信号,看正常否

网友:
触摸板问题

网友:
楼上的这是一体机

网友:
买个拆机的对应你这个机器型号的 温控那个屏上的 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