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学习修主板 不知道该该怎么做了

楼主(2021-05-17):
一张P9X79主板 故障是没有 VTTCPU供电 查了以后发现供电正常 PU800 没有输出电压,换上这个芯片以后故障依旧,然后把所有上下管拆了 ,单独换了个PU800 开启信号出来了 但是把上下管安上去 这个上管就会击穿 图片图片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查 请大神提供下思路 感谢感谢!

网友A:
检测下输出是否有短路

网友B:
芯片输出到这个管子的G极开路了就这样

网友C:
推荐一本书【开关与电容电路】。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和功率与负载电容有很大关系

网友D:
电源管理芯片跟那组mos同时换掉

网友E:
别的地方还有短路....好好查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源管理芯片跟那组mos同时换掉

都换了之后上去继续烧这个管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别的地方还有短路....好好查一下

嗯 谢谢 看来只能把电感电容都拆了试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推荐一本书【开关与电容电路】。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和功率与负载电容有很大关系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输出到这个管子的G极开路了就这样

嗯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下输出是否有短路

我把剩下的电容电感 都拆了试试

网友:
没有焊好吧

网友:
别的地方还有短路吧

网友:
排除后续短路,换上上下mos,然后测g级,和其他的对比,有问题,换供电管理和pwm

网友:
我就喜欢看别人翻车

网友:
后续怎么样了?

网友:
应该着重检查后级短路,换上好管后测S极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回头继续更新 都拆了以后发现下管控制电压1.34v 这个肯定高了 然后接着拆 就剩电容了

网友:
不翻车不成长

谢谢

网友F:
相位脚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相位脚有没有断线

没有

网友:
没有示波器的情况。上下管 换掉2.2电阻呀! boot 电容呀!

网友:
CPU供电 最难修 ,万用表真不行  因为你看不到波形 一路不出 ,

网友:
喵星人,不要睡太晚,夜深湿气重,阳光点

网友:
看看各个相连的脚是不是连接了   贴片电容是不是都接地正常  供电电阻阻值是否正常

网友G:
你这个电压有问题,你先别上管子,把电压先弄出来,看看管子输入脚电压对不对。别3.3或者5的电压,已经进了一个12V电压了,然后顺着继续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这个电压有问题,你先别上管子,把电压先弄出来,看看管子输入脚电压对不对。别3.3或者5的电压,已经进了一个12V电压了,然后顺着继续查

明白了 谢谢

网友:
你好险恶

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刚学修主板 就有X79的图纸。。。 ,我还 在AM3和H61的水深火热中滚打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刚学修主板 就有X79的图纸。。。 ,我还 在AM3和H61的水深火热中滚打

哈 都差不多 手上自己以前用的板子坏了 正好锻炼锻炼 加油^0^~

网友:
我开始学的时候只要不触发就以为是io问题,然后找马云买io ,一个io20多,买回来换上去还是不行,唉交了不少学费

网友I:
我买了不少cpu底座坏的主板,50到100的都有,全部修报废,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买了不少cpu底座坏的主板,50到100的都有,全部修报废,

太不容易了

网友:
拆上下管 就别再通电了    要不然烧死一片 修的你怀疑人生

网友J:
条条大路通罗马,非得进这坑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条条大路通罗马,非得进这坑

哈哈 因为喜欢

网友:
感谢分享,正需要

网友:
凡是供电芯片有问题的,我基本不修了。修了不久又会复发,搞不好还把CPU搭进去。我就搭过3个

网友:
翻车了技术有成长

网友:
给你提供一个思路、首先芯片输出电压正常条件是
1 svid3组信号要满足
2 要有开启enbl电压
3 最基本的芯片供电要有
4 输出端是否短路、对地二极体值是否正常
若以上全部正常、那就三板斧干芯片、换u

网友:
打G级对地值,看看正常不,如果正常,就把芯片和上下管都换掉

网友K:
多翻翻论坛
喵喵又喵喵
好的 谢谢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多翻翻论坛
好的 谢谢

网友:
芯片没焊好 上MOS管也会击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