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X80

楼主(2021-05-17):
故障
1单用电源开机,进系统,有时出现自动锁定,休眠,进系统后,降频,此机器怀疑不上电池,会出现降频
2 单用电池开机,一切正常
3,电池和电源同时使用。此机器用用IT8987EC,充电芯片BQ24780.不按开关,充电芯片ACDRV25V,ACOK3.3.ECACIN3.3.LID3.3
都正常,开机进统,电池模式和电源模式来回切换,有时也会出现休眠锁定,再查信号,原来,VIN开始10V到19V跳变,再看ACDRV也跳变,怀疑充电电路引起电压跳变,换掉充电芯片,MOS管,保护隔离管,故障依旧。

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LID信号那块出问题了?那个霍尔元件去掉试试。

网友:
测24780的1脚与2脚间阻值是不是变大了,正常的阻值是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LID信号那块出问题了?那个霍尔元件去掉试试。

早都干掉了

网友:
板号是不是BKL绿色板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