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惠普dv4-3010tx

楼主(2021-05-17):
装完系统集成显卡叹号,屏幕分辨只有1020x720,以为桥坏了,闲着无聊,官网下个bios,重启后分辨率正常了,显卡也好使了,我傻了,我就试试。这是不是通病

网友A:
基本不会是通病,就像我的电脑一样装完系统有时候不认显卡,必须刷官网显卡程序,有时不认集显有时不认独显有时两个都不认,而我这款就没这个通病。直接就干桥就彻底的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不会是通病,就像我的电脑一样装完系统有时候不认显卡,必须刷官网显卡程序,有时不认集显有时不认独显有时两个都不认,而我这款就没这个通病。直接就干桥就彻底的好了

我这个重新装了遍系统 完全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