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0收了一个主机,主板cpu不

楼主(2021-05-17):
800收了一个主机,主板cpu不知道是啥子,血亏还是血赚啊

网友:
帅哥都知道把显卡拍上来  证明你不是小白

网友:
哈哈 ,用这卡,肯定亏不了

网友:
都上这显卡了,CPU再低也有个数了吧。

网友:
估计cpu和主板是垃圾。

网友:
不一定哦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只要不是坏的,血赚

网友:
正在上班,顺丰打个电话叫我回家取货,本来上班就走不开,骑个电动车飞回去,简单试了一下,显示器和显卡是好的,主板和cpu内存还没试,

网友:
主板和cpu,,主板坏的,atx3.3短路,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板子,这个是什么型号啊,找一个点位图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