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纸卡住了!拿的时候碎了!

楼主(2021-05-17):
怎么取出来啊?有一部分在打印机里面了!怎么取出来啊?

网友A:
太简单了   告诉什么机子

网友:
一般拿掉鼓就能取出来

网友:
两个搓纸轮印子,估计是施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太简单了   告诉什么机子

请教高手  hp  1020 plus  这个打印机卡纸怎么修啊?放一张纸打印一张就不会卡!一堆纸放打印机里就会卡纸!

网友:
卡什么位置   如果是打完了 又跟一张白纸进去   就搞分离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高手  hp  1020 plus  这个打印机卡纸怎么修啊?放一张纸打印一张就不会卡!一堆纸放打印机里就会卡 ...

分页器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继电离合器看看,这个和分页器没什么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