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请教一个各位高手!打印机卡纸怎么修

楼主(2021-05-17):
打印机卡纸能不能修?怎么搞定啊?

网友:
拆机仔细检查里面还有没有纸绡

网友:
检查一下进纸器

网友(2021-07-15):
你这问的太。哪里卡纸。

网友:
你最起要告诉大家纸卡在哪个位置啊。

网友(2021-11-19):
你这问题问的太广了

网友:
要看哪裡卡紙,,送紙輪,同步,紙張品質,都有可能造成卡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