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屏幕 PWM芯片SM4047发烫

楼主(2021-05-17):
LG生产的屏幕常见的花屏,重影,闪屏,并且伴有PWM芯片发烫,更换芯片后仍然发烫,一般都是TAB软排损坏导致的。遇到类似问题,我觉得可以直接放弃了,除非你有TAB贴片机可以搞一搞。

网友A:
芯片在什么位置

网友:
没有图片吗看看啊

网友:
这种有机器的人才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在什么位置

芯片在液晶上边的逻辑版上。

网友:
忘了拍了,机器退了

网友:
可以找修屏的换个cof排线

网友:
搞起来成本高了

网友:
是呗!除非是很贵的屏还能高高,千八百块的就直接扔了算了。

网友:
硬通货呀,头大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