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65s0开关无反应通病

楼主(2021-05-17):
收到一台雷神G510S,自动触发,关机后按开关无反应。
量开关1脚M_BTN#电压只有8V,正常情况下是18V。很多人觉得是PU4坏了,1脚19V,2脚也是19V,3脚8V,8脚19V,6脚无电压。
实际上是开关脚上面的D3漏电导致开关电压被拉到,PU4一直在拉低6脚PWR_SW#信号。
拆掉D3,M_BTN#变成18V,开机键恢复正常
D3的位置,开关座子的旁边

网友:
确实D3才是罪魁祸首,PU4老是被误杀。虽然拆掉PU4改电路的确能开机。

网友A:
我直接指出D3问题,人家说懒得去找D3,直接改电路更香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77766-1-1.html

网友:
学习了,增加经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直接指出D3问题,人家说懒得去找D3,直接改电路更香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77766-1-1.html

并不都是D3吧     D3论坛早就有人发帖说过   我本人也亲自遇到过D3问题  也有PU4问题

网友:
D3可以直接拆了吗

网友:
学习了,增加经验,看图学习

网友B:
这个PU4 我备了不少。用的到是很少。哎。

网友:
你这行,简单 方便

网友:
看到评论区PU4的图,才算是看明白了。

记下来,留存备用,谢谢!

网友:
我也备了几个2808,没碰到过

网友:
还是解决 PU4 直接干最最稳妥

网友:
还是解决 PU4 直接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直接指出D3问题,人家说懒得去找D3,直接改电路更香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77766-1-1.html

这种破机器 触发电路的确这两个地方都爱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PU4 我备了不少。用的到是很少。哎。

PU4的确是很容易出问题呀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没有见过

网友:
写得好d3是不是稳压二极管

网友:
一真以为是PU4坏了。我也改过几次。

网友:
论坛里有改线视频

网友:
邯钢爱你爱你爱你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