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电压一直是预设电压,该查哪个信号

楼主(2021-05-17):
华硕b450主板,触发后cpu各电感电压是0.8v,这个是不装cpu的预设电压,正常情况下装上cpu应该是1.2v。
论坛查了一下说是svid,这个svid就是svd吗?
点位图,谁给分享一下这个脚位啊,谢谢

网友A:
查一下这个芯片pdf,测量vid脚电压,查表就知道cpu电压正常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这个芯片pdf,测量vid脚电压,查表就知道cpu电压正常是多少

Cpu正常是1.1v多点.

网友:
明天给你看脚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