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v n760wf2oc 2gd。还有没有维修价值?

楼主(2021-05-17):
原故障,l2和q15烧了,

后来换了一套。后,开机点亮
装完驱动后黑屏,
又烧毁了。

哪位指点一下,或者,接修!

网友A:
相关MOS管,驱动芯片全要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相关MOS管,驱动芯片全要换

没有图纸。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和料板。难搞哦!

网友:
L2是什么玩意?

网友:
写的啥玩意,压根就看不懂。老烧零件肯定还有其他故障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图纸。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和料板。难搞哦!

没图纸就去买,不想买就跑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图纸就去买,不想买就跑线。

我看了你的帖子都在修显卡。接不接修啊!  私信一个地址。

网友:
那我估计搞得价值不大了

网友:
大神一般不会接修这种卡,练手级别。2楼大师已经说了正确方向。

网友C:
核心好的吗?多少钱出?刚好有张花屏核心问题的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核心好的吗?多少钱出?刚好有张花屏核心问题的卡。

核心肯定好的。你开价。

网友:
应该把所有mos管和驱动芯片一起换了才行

网友:
驱动芯片还有MOS都换了,最主要的还有升压电阻也要检查,不然会一直烧下去
还有供电电压是否足够

网友:
MOS要换一组同型号的,,你只换坏的那只很容易烧的,,因为用了这么久,老化程度不一样了,很容易产生自激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