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7 不升压问题求助!

楼主(2021-05-17):
先复制粘贴一下论坛的时序:
Type c 接口 J3300 未升压前 输入5v供电 PP20V_USBC_XB_VBUS  给type-c芯片u3200  CD3215A 供电并且此芯片G1 pin 输出PP3V3_UPC_XB_LDO,PP20V_USBC_XB_VBUS再过f3001到达q3200五脚,由u3200控制导通q3200 使八脚输出 PPDCIN_G3H,PPDCIN_G3H 给充电芯片 u7000 isl9239 B5 脚  P_IN 供电,另一路经分压电阻 r7015 r7016 分压 后1.26v作为 适配器检测信号 输入 isl9239 D3脚 AUX_DET。PPDCIN_G3H过0欧姆电阻 再过三极管D6902给u6903供电,这个供电还去充电芯片u7000 A5脚,u7000得到供电和分压信号后,输出vddp vdda 电压。以上条件满足后,u7000从F2 脚输出 PM_EN_P3V3_G3H ,开启U6903 MAX77596  3v线性 ec 待机电压PP3V3_G3H。ec得到供电和复位后,配置自身脚位。
PP3V3_G3H 又返回给 u7000 F5脚供电并通过r7009作为上拉电阻拉高HPWR_EN_L,充电芯片 输出charger ok 到ec 作为SMC_BC_OK。 EC通过 SMC_DEBUGPRT_RX_L SMC_DEBUGPRT_TX_L两个数据线和u3200交换数据。

按照上面的时序可以一直走到 EC和3215通讯。通电瞬间可以在两根数据线上测到上升一个3V电压被拉低到0 没有波形!
问题1  板子很漂亮 认真拿放大镜看了几遍 干干净净 无腐蚀 无灰尘!
问题2  F3001 就是电源接口 5V-0-5V的一个跳变,大概5秒跳一次。用示波器可以呈现出方波的样式。

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哪里遗漏了。谢谢!

网友:
画出个图纸来,就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