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电脑突然没有声音了。

楼主(2021-05-17):
为什么我的一体机突然没有声音了?也没有静音。哪位大神能够为我解答。

网友:
驱动正常不

网友:
驱动什么的都
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音响有电吗

网友:
音响什么的都有电的

网友:
驱动删了再安装一次看看

网友:
驱动没有问题,重点查音频芯片

网友:
盲猜联想一体机

网友A:
你怎么知道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怎么知道的?

你问我为啥知道,因为只有联想才会干这种没屁眼的事情。什么装系统后没网但是驱动都正常啦,什么插上电源报警不开机啦,等等。
去联想官网找你这个电脑型号的电源管理软件,也有可能叫Lenovo Energy Management
下载完之后,你再试试音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问我为啥知道,因为只有联想才会干这种没屁眼的事情。什么装系统后没网但是驱动都正常啦,什么插上电源报警不开机啦,等等。
去联想官网找你这个电脑型号的电源管理软件,也有可能叫Lenovo Energy Management
下载完之后,你再试试音响。

好的

网友:
有可能中病毒了,重装系统就好了

网友:
这种提问法 都是盲猜

网友:
没有声音的问题:1音响问题;2声卡硬件问题;3声卡软件问题;4音频接口及线材问题等,逐一排查。

网友A:
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
是哪里出问题了?

网友C:
什么问题啊,分享下经验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问题啊,分享下经验。。。。。

音响的插头没插

网友:
有音了,但这结局有些意外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