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镭gtx1080开机花屏

楼主(2021-05-17):
磐镭gtx1080开机花屏,测量B通道高位显存报错,订了个显存换上还是不行,又把B通道2颗显存对调依旧还是一样的位置报错,显存拆下测量底脚阻值正常,难道只能干核心了吗?

网友:
显存应该有问题了吧

网友:
核心坏的可能性非常大,建议换核心

网友A:
这玩意笔记本核心改的吧,上个月我捡了一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笔记本核心改的吧,上个月我捡了一片

是的,装个驱动烦死了,不能用官方驱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装个驱动烦死了,不能用官方驱动

哈哈是的,我上个月捡那一片,我以为是坏的,打不上驱动,代码43.挂闲鱼准备当尸体卖,挂了1800人家都拍了,后来那个人告诉我说算了,锁驱动的他不要,我才知道特么这个卡是锁驱动的,然后群里师兄找了个驱动来,卧槽,卡是好的,卖了2400美滋滋

网友:
那不干核心还咋办,是不是断线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哈哈是的,我上个月捡那一片,我以为是坏的,打不上驱动,代码43.挂闲鱼准备当尸体卖,挂了1800人家都拍 ...

尼玛,还有这等好事?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尼玛,还有这等好事?~

事实就是这样

网友:
来学修电脑的,学了怎么买显卡的技术回去了

网友:
干核心吧

网友:
干核心。不成功只能当料板了

网友D(2021-10-05):
卧槽,碰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卧槽,碰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故障

最后加焊核心好的,白买一颗显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