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创维]
创维32E55HM不开机通病

楼主(2021-05-17):
故障,通电红色指示灯,按键无反应!

测试待机5v正常,pon开机信号通电瞬间有2v一秒后无电压,

24v  12v都正常!3.3,1.2都正常,晶振电压正常,

断定固件或者数据不正常导致,

先从小的入手,24C64  拆除,通电,开机信号正常,各路电压正常!不保护!  找不到24C64  废板找了一颗24C512 清空数据后安装开机,搞定。

这个存储器是空白的!更换需要清空数据!

维修结束

网友A:
数据问题而已,全网也没几例,别动不动就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数据问题而已,全网也没几例,别动不动就通病

你百度查一下,很多

网友B:
应该是有不少这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有不少这问题的

我查了很多,,大同小异都是这个

网友:
难道会自动写入固件吗?

网友C:
数据损坏的很多不开机,一般装空片可以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数据损坏的很多不开机,一般装空片可以开机

嗯,C16不知道能不能开

网友:
每天学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数据损坏的很多不开机,一般装空片可以开机

空片也能开机,没试过,那可以显示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