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记录一下15款a1466维修过程

楼主(2021-05-18):
刚开始是待机高,0.08v左右,拆机测各电感阻值,发现L7095短路,CPU阻值为4,其余正常,机器之前应该是进过小虫子之类的,ec动过,应该是重置的,u7090也加焊过,
---ec动过+l7095短路+u7090这3个在一起,让我想到我们老板之前维修的那台苹果,也是ec跟u7090周围进水,我把7090加焊处理干净,ec重置就好了,但发给客户后,第二天就不行了,再发过来的时候,测着pp3v42_g3h居然8v多,ec也挂了,等把3.42修好,ec换好后,开机电流0.5还是多少我忘了,CPU挂了。
所以,今天这个机子让我一瞬间想到了那台机,再加上CPU阻值偏低,心想不会这么巧吧。把ec拆掉后l7095不短了,确实是ec挂了,等换ec后,上电发现待机还是高,0.06v左右,测l7095,发现有3.9v,偏高了,换u7090无果,把反馈电路都换了,3.42输出正常,但是待机还是高,这个时候有公共点了,我一下转不过来,知道是有短路的,但是不知道该查哪里了,用手摸不出哪里发烫,给老板看,他手摸不出来,用脸去感受,发现u1900发烫,换掉以后还是一样,测量1脚输出,发现只有1.2v,正常3.3v,然后在c1910处烧机,发现南桥发烫,CPU果然跟以前那台一样,挂了。看来u7090这边进水的话,最好还是换掉,

想问下大佬们,这个3.42是引起ec挂,CPU挂的主要原因吗?
还有,我把待机高分两部分故障,有公共点(过了保护隔离),和没有公共点(没过保护隔离)。没公共点,待机高,就查保护隔离电路,有公共点,待机高,就查ec,桥的待机条件这些,这样对吗?

网友:
学习了,维修经验丰富,谢谢分享。

网友(2022-05-25):
换个手头上有的4代或5代上去,不过最好换代数一样的,不然还要换EC ,再合成个BIOS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