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21-05-18):
求助,这个电感后面短路,用3V烧机会把后面的都干死吗,后面过去就是+3valw,电感撬起来后连接pu100的那边对地值正常了,后面对地0,从为0哪里烧机会不会把后面的都干死。

网友:
为了保险,先断开隔离点PJP102看看是后级短路还是前级短路,烧机可从最小电流逐渐加大,看看那地方发烫,不要一下用大电流就行。也可断开后级核心供电的隔离点,逐步排查。

网友:
可以断开隔离点PJP102,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,也可以断开核心供电分级排查是哪里短路。
烧机先从最小电流提高,看看哪里发烫,不能一下加大电流。

网友A:
如果短路的话,我一般是先看主板,看看能不能找到异常,如果非要烧机的话,先用1v烧吧,电流也调小点,1a也够吧,结合图纸,找到3v去的地方,去摸那些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短路的话,我一般是先看主板,看看能不能找到异常,如果非要烧机的话,先用1v烧吧,电流也调小点,1a也够吧,结合图纸,找到3v去的地方,去摸那些元件

根本不是这样烧鸡的,电流不用管,把电压调到0,然后用微调慢慢加,电流就会从0.0几开始慢慢往上升,想多少安烧就多少安,根本不用限流,上线是电压不用高于3v

网友B:
电压不能太高,3.3V供电的负载如果烧机的电压被负载拉低后超出3.3V过多当然会干死负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压不能太高,3.3V供电的负载如果烧机的电压被负载拉低后超出3.3V过多当然会干死负载

是的 就是这样   如果是1v的供电烧鸡不能超过1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