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21-05-18):
vivox27进水万用表怎么测主板好坏
vivo

网友:
先测供电是否与地短路;重点观察易进水的地方.比如:耳机插孔;充电口,按健口处等.再测易进水的地方的正负极是否短路;当然,供电地方太多,无法一一排查.问好机主进水的过程,判断进水程序,有的放矢.

网友:
把水清干,不开机就是坏了。开机就测试下功能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