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VO S6进水WiFi信号弱故障维修

楼主(2021-05-18):
ViVO S6进水WiFi信号弱故障维修

【故障机型】:ViVO S6

【故障现象】:

  机器进水后WiFi信号非常弱,贴着路由器就信号满格。

【故障分析】:
  进水引起的功能故障多为腐蚀供电电路。

【维修过程】:
  首先观察主板腐蚀并不严重。

  根据组件标注图找到WiFi。

  WiFi和背面的两个WiFi功放都没发现腐蚀,WiFi周边测量也没发现短路,芯片重植故障依旧。

  此时就开始无图修机的方法了,其实就是根据他以往的原理来推衍,对照鑫智造图纸,找到WFi信号的接收发射通路。

  我们看到WiFi右边有两个两头不接地的组件,那么WiFi信号肯定是经过他接收与发射的。

  两路分别到达这个芯片的上面两个脚,其输出端又通向下面的芯片。

  拆开此芯片发现有个脚腐蚀了。

  腐蚀的脚目测是个系统的1.8V供电,之所以没有影响开机,是因为芯片底脚已经腐蚀被烧开,我们刮开电解质,重植芯片。

【维修结果】:
  开机测试,完美修复。

本案例由(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)提供

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免费检测,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。
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
自助查询,自助下单:http://sz.xw360.com/

QQ/微信:26572272372867126052

网友:
这个脑壳有点疼!不好搞

网友:
这个好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