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20进系统死机,每次死机屏幕都是纯色状态,秒杀

楼主(2021-05-18):
换了内存CPU一样,thinkpad死机第一个想到供电问题,测各电感发现L35电压在死机的瞬间掉为0V,其他电压都正常,测试VCCSA_ON这个开启脚一直都是有的,把U37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学习  下次 看看 能不 能碰到

网友:
这个好,学习了

网友A:
这个好像是1.05的  晶体芯片 不好换  算通病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像是1.05的  晶体芯片 不好换  算通病了吧

对,有些触发掉电不出电压也是它,换还是挺简单的,不需要植株,拖平直接装

网友B:
是通病吗,以后遇到就好着了,谢谢

网友:
这个都能查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通病吗,以后遇到就好着了,谢谢

这种晶体芯片是比较容易坏的,很多开机掉电也是它坏

网友C:
从铁壳管,到玻璃芯片,还是都问题多,现在采用的也少了

网友D:
这种小芯片焊接有什么好的经验吗?

网友:
厉害,这个故障不好修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铁壳管,到玻璃芯片,还是都问题多,现在采用的也少了

是的,龟壳管子也是会有类似故障,卡LOGO之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小芯片焊接有什么好的经验吗?

不需要植株,用烙铁给点锡拖一遍焊盘留点锡直接装,吹用镊子压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芯片位置能上传个图片吗

网友:
有芯片的实物图可以上传一个吗?好参考借鉴一下。

网友:
这也能发现,楼主挺细心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