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HI-FI B85W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1-05-18):
主板品牌:映泰 BIOSTAR
型号:HI-FI B85W VER5.3

维修:不触发,先从开关开始吧,开关3.3V正常,短接没反应,IO是IT8728F

     触发脚位是 75开关-72去南桥-71桥返回-76 去电源PS,去南桥跳变正常,回来就没有了。查南桥条件吧,首先测的是RSMRST,没有电压,再测上拉+3V3_DUAL只有0.45,+3V3_DUAL是+5V_DUAL通过1117稳压得的。再测+5V_DUAL只有1.34V,PCIE里面的1117都是供电1.34V

这肯定不对啊。都不用去跑时序了。问题就出在+5V_DUAL,
借不一个图,其实差不多。

这个图就是+5V_DUAL的产生电路,图上都有高低点就不废话了。关键一个点就是EUP_GATE低电平。没有图纸还好主板上标了

测量发现这个点的电压是3.4V,开始的时候没有找到图以为是高电平就正常了,把后面两个MOS管都换了,后来看图,这个点要是低电平才对啊,后面两个都是P管。那就再往前查,EUP_GATE_B是5V,对的啊,没有多想直接换了Q51再说,

换了以为正常了,测量EUP_GATE还是3.4V,奇怪了,没有东西了啊,难道板层漏电,后来仔细看还有一个电容

拆下来,一测量,真凶找到了

装好测试正常

这样的板没有图纸,不过背面有一部分信号的点位,好过没有

网友:
感谢分享。非常好的帖子

网友A:
本以为楼主无图修复已经很牛X了,结果看到二楼直接上图纸……
大神何其多啊!!!

网友:
学习了讲解的好

网友:
有图有点还是很好搞的,

网友:
感谢分享,分析的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本以为楼主无图修复已经很牛X了,结果看到二楼直接上图纸……
大神何其多啊!!!

会员啊,贫困户啊,没办法

网友:
有映泰的相关图纸吗?我有个H77S还没修好。。没图纸

网友(2021-07-27):
楼主,能发一下这板的图纸和点位上来吗,刚修到一个,不触发的,但第一次插电会自动上电后断电,就没有反应,开关针变为0.8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