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板号821-00615

楼主(2021-05-18):
A1466   板号821-00615A无电压、充电灯不亮、不短路 求大神指点! 电源已经更换,图二烧烂的ic也更换了 都没有用 !自己看理论知识有限  哪位大哥给点思路啊

网友A:
6259怎么看着有两个脚连着了一样?

网友B:
继续保护隔离电路维修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6259怎么看着有两个脚连着了一样?

充放电芯片6259,17,18脚你看看有没有连着,我看你拍的图片像是连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放电芯片6259,17,18脚你看看有没有连着,我看你拍的图片像是连着

大神  那个没有短路  是拍照反光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继续保护隔离电路维修啊

我算小白  直接没思路了  保护隔离是那一部分

网友:
自己记录的

网友C:
我有好的板子  也量了  只有16v的电压  其他的都没有  关键是不短路冲电灯为啥不亮  蒙了

网友:
820-00165 吧

网友:
最大的那个电感 先把它电压修出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好的板子  也量了  只有16v的电压  其他的都没有  关键是不短路冲电灯为啥不亮  蒙了

重点查SMC 工作条件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有好的板子  也量了  只有16v的电压  其他的都没有  关键是不短路冲电灯为啥不亮  蒙了

不会吧?电源也才14.6V这么会有16V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会吧?电源也才14.6V这么会有16V

怎么会有16V? 主电源网络是8.4V

网友:
你这EC 估计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算小白  直接没思路了  保护隔离是那一部分

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DCIN  VDDP ACDET  ACOK  正常后会产生公共点。指示灯不亮,表示SMC没有正常工作,查其待机条件VBAT  RST*  CLK  程序内置不管,ACIN  。

网友:
这板ec通病 先把EC换了再说

网友:
3.42V有没有出来

网友:
公共点电压都没收,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,短路捡钱了

网友:
维修要按流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