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康硬盘录像机型号:DS-780

楼主(2021-05-18):
海康硬盘录像机型号:DS-7808N-F1,大短路维修,成功点亮

网友:
这个很少见到有烧的,一般都是插错电源,烧个TVS ,烧成这样的没见过

网友:
这种板子没有时序图,有没有资料,一般怎么修呢?测每个组件的对地值吗?

网友(2021-07-02):
这种板子没有时序图,有没有资料,一般怎么修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