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strix z370-f 换桥后灯卡内存

楼主(2021-05-18):
有一块华硕strix z370-f gameing 桥短路了,换桥后插电源自动上电,灯卡到内存就掉电,再按开机无反应。得拔电源。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自动上电

网友:
开机针附近一6条腿的家伙短路,导致拉低开机针电压导致。去掉或者更换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