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E402SA奇怪的问题,请大师提供思路

楼主(2021-05-18):
大概故障为: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,进系统什么的都没有问题,可以充电,但是拔掉适配器之后立马掉电,用单电池开机掉电,开机的一瞬间所有电压都有,就是掉电,电池跟换过

网友A:
是不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那一块

网友:
学习了

huoshuohan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学到什么了????

网友B:
单独用电池的时候,你重点查一下 PM-BATLOW这个信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单独用电池的时候,你重点查一下 PM-BATLOW这个信号

没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刷个bios试试

刷过了,好多方法都试过了

网友D:
电池和供电点的切换管,换充电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单独用电池的时候,你重点查一下 PM-BATLOW这个信号

BATLOW信号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池和供电点的切换管,换充电芯片

充电芯片和切换管都换过了

网友:
我那天飞行堡垒好像是换了芯片后好了

网友:
等后续,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查信号  AC_IN_OC   AC_OK这些正不正常

网友:
电池和ec 检测线路

网友:
坐等维修结果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那一块

不是啊,有适配器的时候一切正常,还可以充电,给我的感觉就是用电池带不动,可是电池就是8v的没错,当我把电池电压提到15v的时候可以正常开机,头都大了

网友:
楼主哪天解决了别忘了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啊

网友F:
有线路图和点位图吗,发一个研究一下,电压有了再就是电流了,难道有的元件老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线路图和点位图吗,发一个研究一下,电压有了再就是电流了,难道有的元件老化了

只有点位,鑫制造里有,开机的瞬间所有电压都有了的

网友G:
等我吃完这碗饭我就告诉你换个3V,5V电源芯片试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等我吃完这碗饭我就告诉你换个3V,5V电源芯片试试

不只是3v5v供电芯片,我有料板,所有供电芯片都换过

网友:
是不是裸板可以开,插上外设就不开?小电容碎了

网友:
拔电关机好像是充放电芯片没读到某个信号

网友:
充电芯片什么型号?是不是电芯设定脚的电阻有问题,充电电压正常吗?要不就是电池放电回来的电流检查有问题,过流保护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不只是3v5v供电芯片,我有料板,所有供电芯片都换过

查一查有个12V电压,产生部分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的,联想板子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电池开机掉电,充电器不会,但拔掉充电器不会掉电。你这情况类似,参考下。

网友:
没见过这问题

网友:
一台联想的没修好,退了,和你的一样

网友:
换充放电试一下

网友:
我也接手了一台一样的,换板子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查一查有个12V电压,产生部分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的,联想板子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电池开机掉电,充电器 ...

12v查了确实没有,只有4.8v,12v没受其他芯片控制,只是挂在3.5v芯片上,那一升压元器件都换了还是没有升压,没有升压我就不管它,12v主要控制二级3.5v导通,我把3.5二级直接拉过去故障也是一样,搞3天了,已经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2v查了确实没有,只有4.8v,12v没受其他芯片控制,只是挂在3.5v芯片上,那一升压元器件都换了还是没有升压,没有升压我就不管它,12v主要控制二级3.5v导通,我把3.5二级直接拉过去故障也是一样,搞3天了,已经退机希

这个你就搞错啦,12V一定要有的,不然肯定掉电的,很多后续电压的EN信号都少不了12V的,宁可改前面的电路改一下让12V常有都不能不管它的,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不是啊,有适配器的时候一切正常,还可以充电,给我的感觉就是用电池带不动,可是电池就是8v的没错,当我把电池电压提到15v的时候可以正常开机,头都大了

怎么提到15V的,大佬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怎么提到15V的,大佬?

把电池正极摘出来,电池插上,再在主板正极接一根线出来,接上可调,这样主板识别的就是电池

网友:
牛批,你这么一说,就想通了

网友F:
这个板子修好了吗?最终是哪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板子修好了吗?最终是哪的问题?

没修好,个人感觉就是12那里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