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三星笔记本500R5L板载内存升级方法求助

楼主(2021-05-18):
手里有一个三星笔记本目前是4G内存.
打算升级一下内存. 目前是板载4颗1G内存.
方案是用单颗4G替换掉两颗原来1G的, 组成10G.
10G应该基本够用了.

查了下内存编号,有对应的单颗4G颗粒.
拆焊应该是没啥难度的.
不过没找到三星的升级教程, b站倒是有个升级视频,不过没透露具体细节.
看其他型号内存扩容中需要改动识别电阻.

哪位有三星电脑内存扩容的内容望指教.

颗粒信息见图.

估计直接替换应该是能识别的.
有进展再更新.

网友:
没明白是什么

网友:
学习了

天意wx -1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A:
期待下文         最好找下图纸资料 便于分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期待下文         最好找下图纸资料 便于分析

是啊,我也想找个图纸看看,.
不过三星本的资料出奇的少.
扩内存的方法也都是掖着藏着呢.

网友:
要是有配置电阻的话可以跳线,没有的话只能改bios了,bios里的spd修改挺复杂,网上也没啥教程

网友:
你是看了维修师的视频把,维修师又有生意了

网友:
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吧,期待过程和结果

网友:
找单颗2G的四个一起换吧

网友:
4+4+1+1组10g内存? 这种组合方法还是第一次见,期待你的下文

网友:
必须4颗同时换。还要改BIOS,因为这款型号。本来就不带16G版本

网友:
8G可以成功升级。2+2+2+2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改吗

网友:
10G组合也是第一回听说,期待后续。

网友:
“要是有配置电阻的话可以跳线,没有的话只能改bios了,bios里的spd修改挺复杂,网上也没啥教程“
楼上说的很对,先改8g试看能成功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