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X61CMB6D0 不触发

楼主(2021-05-18):
DAX61CMB6D0 不触发 开关只有2.4v 不正常 是那的问题
不触发

网友:
你修好了吗

网友(2021-07-03):
再遇到这种开机键电压低的,就先检查EC供电,供电正常的话,再检查开机键上拉电阻,如果上拉电阻两边电压不一样的话,就把不正常那端的电容扣掉。

网友(2021-08-03):
你好你的修好了吗

网友(2021-09-06):
最后修好了,是什么问题,今天我也遇到一台